原理图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区别

楼主(2010-11-05):
在我画图的时候,经常被用哪个地困扰,想求教一下什么时候用数字地,什么时候用模拟地?!!具体有哪些区别?

网友A:
是数字地就用数字地,是模拟地就用模拟地
最后连在一起

网友B:
地线的处理很重要,特别是电路是数模混合的情况。
遵循一个原则,模拟和数字电路的供电最好是走不同的电流回路。如果实在没办法分开,电源也要先进模拟部分·

网友C:
模拟部分的参考地就是模拟地。
数字部分的参考地就是数字地。

模拟部分自然要用模拟地设置为参考点,同理数字部分一样。

主电源地出来后,可以分成两股,一股走向模拟地,一股走向数字地,模拟地和数字地在电源地最终一点接地。

还不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