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2590的疑问

楼主(2010-11-05):
我现在使用一颗DCDC降压芯片TPS62590,被这个东西逼疯了,输入5V电压,我调节输出3.6V电压,现在做了几板,发现输出为5V,在仔细调整发现输入时几V输出就是几V,内部反馈没用,我现在初步断定可能是因为静电损坏,但是一直查不到原因为什么老坏,就是反馈不起作用了。

网友A:
贴图吧。谁能知道你用什么电路?

楼主:
很简单的图,1脚的FB处坏了 就变固定电压了,输出降压不工作,输入什么输出就是什么

网友B:
简单,换个芯片就知道了

楼主:
换个芯片是好了,一批板子,老有一些问题,但是原因是不是工人焊接静电击穿造成的?这么容易坏都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