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M频繁输出错误保护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我做了一块交流电机驱动板,使用三菱的IPM(PS21869),现在问题是,接上控制板,上电发PWM波,立刻就输出错误保护信号。datasheet说输出这个信号有2种可能,
一是上下桥直通过流,二是下三桥控制部分15V电源欠压,下面是我检测的一些现象:
1.用示波器看,错误信号和PWM信号同时发生跳变,就是说,一旦供给PWM信号,就导致错误保护信号,看了PWM信号也是对的(确实是按我的程序设置的死区5us),我认为没有出现上下桥直通;
2.用示波器看IPM控制部分15V电源,没有出现电压下降的情况,我认为排除欠压的可能
3.不接控制板,只给驱动板上电,没问题,没有错误保护信号输出
4.不上强电,只给控制板以及驱动板弱电部分上电,也是好的

这样看来,datasheet说的两种导致错误保护信号输出的情况都可以排除,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原因?这个现象我称之为“频繁过保护”,IPM倒是没有烧,可是老是这样输出保护信号我也没**常工作啊~~~

我在考虑是不是和上电顺序有关呢?我的电源设计是:两相220交流,分两路,一路去主电路强电整流产生310V直流母线电压,一路给买来的开关电源模块产生控制部分电源;控制板数字地和驱动板控制部分的地是隔离的。不知道这个电源设计会不会有影响?我是怕麻烦,所以没有设计那种使用变压器来产生控制部分弱电电源的电路,而是直接买了开关电源。

还望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调试这个我们一般先不上强电,母线先用低压如12V先调试,调试无误再上强电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可是母线电压是交流220整流出来的,怎么加12V到IPM的PN两端呢?
2# again_gyf

网友B:
回复 楼主:
1.关于欠压保护。不知测量的电压是否是Vbe两端的电压。你上桥臂供电采用的是何种方式。欠压并不是指IPM本身供电电源是否小于阈值,而是检测的Vbe之间的电压是否在手册的范围之内。这个在不上负载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2.关于过流保护,建设你将死区时间再设置长一点,看看是否有改善。实际所需的死区和你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是一开机就有这种情况,建议你检查驱动电阻的匹配性
3.如果手册上说只有这两种情况会产生fault信号,那么你的问题肯定是出在这两种情况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估计你是整个系统已经连在一起无法分步做啊。
是否可以断开现有PN端上的电压,用一个直流电压i源进行测试

楼主:
板子焊好了,不好断开呢~这也是头痛的地方
还是谢谢您的回复

5# ljgu

网友B:
不用。知识共享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自举电路的充电电阻太小,导致初始充电电流过大,所以出现过流警报~~~
7# ljgu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啊,呵呵,那是下桥臂的过流报警

网友C(2011-10-23):
是启动电阻吧,这样也会呀,但为什么是供给PWM信号才有警报呢???

网友C:
如果是四相电源供电的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D:
设你将死区时间再设置长一点,看看是否有改善。实际所需的死区和你的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是一开机就有这种情况,建议你检查驱动电阻的匹配性

网友C:
是驱动的问题,用的是PM20CSJ060的模块。这模块的保护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