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载能力请教?

楼主(2010-11-05):
1、请问下电源的带载能力由哪些因数决定,而在这些因数中哪几个是最主要的。
2、输出端电压变化是如何影响输出端电压的?谢谢!

网友A:
什么电源?输出交流还是直流?工作方式开关还是线性?
干电池也是电源,发电机也是电源,如何放到一起讨论?

楼主:
开关电源,输出为直流,输入电压为直流电压320V,拓扑为单端反激。谢谢指教!

网友A:
1、反激电路最大输出功率(带载能力好像是指此)与直流供电电源电压、开关管导通占空比、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有关。至于哪个是最主要的,难说。
2、“输出端电压变化是如何影响输出端电压的?”
此问题好像说不通。

楼主:
谢谢maychang,第二个问题整错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