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半桥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1、对于硬开关的拓扑,比如反激,MOS导通瞬间会产生一个尖峰(原理上我认为电流应该流过初级线圈的电流,应该逐级增大),这个尖峰是从何而来的,我能想到的是寄生电容放电(尤其是弥勒电容),不知道是否正确?波形如下:
2、我司用的6599做谐振半桥,入门以来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难的,所以留到现在才开始看,可是今天一看书,给懵住了。书上介绍的谐振有:ZVS-QRC、ZVS-PWM、ZVT-PWM、FB ZVS-PWM。。。所以想请教下各位大侠们,用6599做的是属于哪一种谐振来着

网友A:
1、图中有多个尖峰,你想问哪个尖峰?是电压尖峰还是电流尖峰?
2、同一芯片,可能有不同的电路设计。

网友B:
似乎是线圈产生的电动势吧,原理同马达

网友C:
导通时的电流尖峰是因为分布电容,这个应该很好理解的。

网友D:
mos的coss所致,解决这问题的终极**,是用谐振或准谐振

网友D:
以后得长点记性,“大**法”是违法的

网友C:
还有“无法 正常工作”必须得分开写,老x都有经验了。

网友E:
无法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chang老师,真的很感谢你哈,我的每个贴你几乎都会认真的回复。谢谢你的细心指导,这可以让我少走很多弯路,嘿嘿~~。

   我说的图中图中绿色部分,电流波形(三角波)的上升沿开始的那一根尖峰。

网友A:
9楼:
那么4楼已经回答了。

网友A:
9楼:
分布电容当中,最主要的是输出变压器绕组的分布电容,其次是整流管关断时的电容。

网友F:
我也有个类似的问题请教下!
图中电压部分的那二个周期的振荡波形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在开关管关断了之后,波形在接近平坦之后再次产生生这个大的波幅振荡(难道是开关管受控了)?

网友A:
12楼:
请将原图下载,标出你所说“那二个周期的振荡波形”,再贴出来。否则容易混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震荡表示工作进入不连续模式 ,此时如果将电压调低或者负载加重 , 这个震荡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么6599一般用的谐振半桥  是属于哪一种软开关呢? 下次找个图帖上来 我电脑上没有这个图  5~~

网友A:
12楼:
这个振荡,14楼所说是正确的,只有反激电流不连续模式才有这种振荡。不过14楼并未作深入分析。
我曾在电源工程论坛发过一帖“开关电源中阻尼振荡波形”http://www.my**/thread-862-1-1.html讨论这个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好的,谢谢诸位的指教!
不过我有些问题请教,这个振荡波形看比例差不多也有几十伏的波形,频率也高于开关频率数倍。
1 、这个波形在初级线圈上,那么他会传递到次级线圈吗?
2、如果会,是不是在次级输出上产生了高频纹波呢? 如何解决这个高频纹波?
3、我做了一个反激开关电源(第一次做电源),在输出端有150mV纹波,示波器查看频率是3MHz左右的一个衰减振荡,看到初级也有这个波形,是不是就是初级的这个振荡传输过来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了解到我们的那种拓扑属于 LLC谐振半桥 。关于这种拓扑我发现那种厚书,比如张占松的 王志强的,都没有讲到,只讲了软开关这个大的框架。前辈们有没有讲解这个电路的PDF,或者论坛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