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M7 汇编语言开发资料带实例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06):
向未来的MCU高手致敬!
ARM的32位指令几乎全是带条件执行,实际上就是以空间(占用4字节)换时间。
ARM的汇编资料,特别是有技巧性的汇编例程资料,国内很难找到。
建议楼主对于片上的控制,可以查看一下MDK对于特点MCU的启动代码。
而对于数据运算方面,可以查找一下ARM 关于FFT的汇编代码看看。
或者是MP3中关于速度优化的汇编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