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7分频

楼主(2010-11-05):
CD4017最大输入与最小输入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A:
最小时钟频率是直流,
最大时钟频率5MHz左右。
CD4000系列是CMOS低功耗系列,耗电低,速度慢,输出电流小。
工作电压为3V-15V之间,耗电在uA级别, 在5V供电下,输出电流还不到1mA.
如果在5V下使用,可选择74HC4017。速度可以到77MHz。
74HC4000系列,与CD4000系列逻辑完全兼容,但是性能要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