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构成的迟滞比较器分析及计算

楼主(2010-11-06):
电池放电保护电路!
已知电池输入5V放电终止,8V开启;
LM358供电5V,参考电压2.5V
参数如何计算。运放输出驱动三极管,用于截止和开启电池输出!

网友A:
你问题描述的很不清楚

网友B:
“已知电池输入5V放电终止,8V开启”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VM为5V和8V时该电路动作。
以图示电路,运放5V供电,不能实现此目的。

网友C:
“已知电池输入5V放电终止,8V开启”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VM为5V和8V时该电路动作。
以图示电路,运放5V供电,不能实现此目的。
引用 网友B:
:lol

网友B:
呜呼!在二楼说错了。
设R1R2分压比为n,R1//R2为Rx。LM358输出最高约3.5V,最低约0V,要求VM5V和8V时动作,那么
(3.5-2.5)/R3=(2.5-5n)/Rx,(0-2.5)/R3=(2.5-8n)/Rx

楼主:
不好意思!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来论坛,结贴晚了,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