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焊完后怎么清洗掉上面的松香?

楼主(2010-11-06):
用酒精吗?可是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
酒精不好,买个洗板水吧。

网友B:
有专门的洗板水

网友:
别忘记再买个小刷子,:lol

网友C:
用洗板水啊!

网友D:
有个超声波清洗锅就更好了  放下去在倒洗版水 就不用你操心了

网友A:
恩现在小型的超声波洗板机也不贵。

网友E:
酒精不好,会反白的。用洗板水。

网友F:
我也用洗板水,不过洗板水,好贵啊.25元1升.

网友G:
可以加点水,稀释  不需要买很多

网友H:
PCB公司有用水洗的,洗完后吸干。如何吸干的偶不清楚了。

网友A:
水洗?会加速氧化焊盘的哦?!!!!!!!!!

网友I:
水洗,然后晾干!

网友A:
水洗,然后晾干!
引用 网友I:

真是无奸不商啊。

网友J:
少量的,洗板水+软毛牙刷~~

网友K(2011-04-06):
负责的老板用酒精,多一台小超声波清洗机就好,用洗板水一台搞定,我们都会加一个密封性能较好的盖子,节能又安全

网友K:
用去离子水要加热到80度左右再开超声波清洗,要符合REACH标准的话就这样操作,清洗完烘干就好

网友A:
LS怎么我以前用酒精洗板会泛白?

网友L:
三氯乙烯

网友M:
看来各有各的办法啥

网友N:
直接洗板水,免得麻烦

网友O:
洗板水味道受不了..酒精不是会反白.是酒精要把板子泡一会.完全溶解掉松香后.再刷....其实酒精刷板子蛮好的.味道也能接受..就是比较费..一般松香多点的话...要换一次酒精才能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