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总线使用原则

楼主(2010-11-06):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原则
是总线就可以用

网友B:
如果元件比较多比较密,则只要是总线就用上,如果元件不多,也可以自己单根线连接,看各人的习惯,有的人认为一根一根连接比较直观,有的人认为用总线通过看网络号更直接。

网友C:
首先得看线是否成组、是否要一起走线。

总线只是用来看的示范线,并没有电器连接关系,起连接作用的还是(也只是)网络标号。
所以总线只是为了起个让人看着明了的作用,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网友D:
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