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楼主(2010-11-06):
如果多个USB设备仪器在一台电脑上????
怎样分别控制??????
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
通过哪种方式来识别USB设备 或是控制USB设备呢???

楼主:
好方法??比如通过 USB插入的端口来控制多个USB设备吗????

网友A:
在各自的设备中加入设备的唯一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