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伺服电机带来的干扰?

楼主:
结构如图所示。
设备如图所示。夹具和底座连在一起,都是铁做的。产品是用螺栓拧在夹具上。产品的外壳是铁的。伺服电机和直流电源(为产品供电的直流电源)是插在一个插板上的。
伺服电机的地线连外壳(伺服电机在内部地线连外壳)。
产品的外壳与内部线路板的地线间并联了1M电阻和104瓷片电容。
情况1、当伺服电机插上电源时。产品发出的信号不稳定。(用示波器看)。当伺服电机电源拔掉时,产品发出的信号就很稳定。
情况2、当产品从夹具上拿下来后,产品发出的信号很稳定。

------------------------------------------------------
同时,又做了一个检测线路板(用于检测产品发出的信号)。该检测线路板用串口与电脑连接。用VB做了一个界面,以观察检测产品发出的信号。
现在的情况是当插上伺服电机的电源后,检测线路板发出的串口数据就不稳定了(用串口助手看的)。拔下伺服电机的电源,发出的数据很稳定。

该如何解决这个干扰呢?

网友A(2010-11-06):
要么低阻短路掉,要么高阻隔离掉。

自己去想。

网友:
图中标注的是步进电机呀

楼主:
图写错了,已改过来了。

网友:
伺服的干扰一般不大,还没变频器的干扰厉害,更别说影响通讯了,你的安装空间也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网友B:
主电缆要用屏蔽线,并且屏蔽线接地,接伺服驱动器的地线端子,你再把屏蔽线接直流电源的负极试试

网友B:
产品加一个法拉第鼠笼试试

楼主:
重新发图。

网友:
不大知道咋帮你解决了,我的232没隔离,就随便做做,线路板也裸露在外,一块板子同时带伺服步进变频器,工作得也好好的。你的通讯电缆是屏蔽线吗

网友C:
伺服器马达上加3个电容2个电感,试试看

网友D:
你把那个电容换成2UF 以上看看,还有你的开关电源大地有没有接,如果接了确定一下是不是接的大地,还是接到火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