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中用上乘法,MCU就不工作

楼主(2010-11-06):
我用PIC16F716 芯片,其中有一个程序需要用到乘法,  如下:
unsigned int op,op1;
  op=39;
  op=op*196;
  当程序执行到乘法时就没办法再走下去,一直死在这个地方,请问为什么?高手指点,,

网友A:
请检查
1、看门狗是否关闭
2、是否有某个中断发生

网友B:
op1=op*196;

网友C:
有可能递归了,PIC单片机不允许的

网友A:
TO 4L和5L:

  op=op*196;
这种代码是容许的,PICC会自动开辟一个局部变量。

LZ可以从代码别的地方再想想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好,这个有点新意

网友D:
flmyueyang:你做加法呢?

网友E:
把这句重写一次吧

网友F(2011-04-09):
这个数据大小不是超过255了吗?你定义成long试试。
还有你内存是不是用完了,如果那样的话单片机也会停住的

网友G(2011-05-27):
PICC会调用一个乘法的函数,有时候单步调试时是感觉不走,很久以前遇到过。

网友H:
俺的16f88x里面有很多乘法,肯定是程序其他的地方的问题,好好检查,能想到的可能原因都想办法验证试试...
俺做头一个项目,算法比较乱的时候,不知道从多少个自己的坑里爬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