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图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0-11-06):
准备diy一个电池充电器.什么都不是很懂就傻乎乎的想单纯的做出来.被老师嘲笑我肯定做不出来(在日本留学,想学习日本强大的电子技术.老师当然也是小日本拉).个人最讨厌被人看不起了.更别说被小日本看不起了.虽然我也觉得很难(对我个人而言),但是我还是决定做出来.电路图是网上找的.

可以在百度文库里面找到.
http://wenku.baidu.com/view/64071a27a5e9856a5612603d.html
我想问的就是.C1可能换成别的嘛.我买不到这个型号的呀.R2可以用100加10欧的串联的吧.110欧的比较难买到.另外C2是什么东西呀.电路图上就只有一个6800是指微法嘛??能的话告诉我是什么可以嘛..谢谢了.
最后.文库里的**的最后说用E16的铁氧体磁芯.是不是有那种小的4脚的啊?
谢谢了.看这里牛人很多的样子.希望有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A:
如果你在纠结C1和R2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算了,这个图DIY对你来说确实有难度

网友B:
唉~
也是活该被嘲笑。

C1是100uF的电容,绝对绝对不可能买不到;
C2是6800pF的电容,是皮法,而不是微法;
R2可以用100欧姆或者120欧姆,影响不大;
E16的铁氧体磁芯是只E型(形状),外尺寸16mm的铁氧体磁芯,注意流出气隙,最好有电感表测电感(但问题是你也不会算,几句话也讲不清楚)

最后,这个“充电器”用3V电池去充5V的手机?
那还不如让蚂蚁教你怎么用MC34063做个升压电路,或者直接4节充电电池节手机即可。

网友B:
加油学习吧,刚开始被人嘲笑嘲笑也是应该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图DIY对你来说确实难度不小。

网友A:
唉~
也是活该被嘲笑。

C1是100uF的电容,绝对绝对不可能买不到;
C2是6800pF的电容,是皮法,而不是微法;
R2可以用100欧姆或者120欧姆,影响不大;
E16的铁氧体磁芯是只E型(形状),外尺寸16mm的铁氧体磁芯,注意 ...
引用 网友B:

100uF/10v确实比较难买,多的都是100uF/25v或者100uF/16v的,小容量电解耐压现在都做得比较高

楼主:
2# 一级菜鸟 额.谢谢回复.很感谢这么迅速的回复.
不过真的很打击人呀.双重打击呀.
C1是保护电路的吧(不懂猜的.为了保护电路的感觉).
我也知道这个对于我来说很难哦.之后无数次的想过放弃.为了这个实验自学了很多东西在网上花了很多时间.一次次的后悔当时满腔热血的冲动.但是被别人说轻易的放弃,不甘心呀.

网友A:
2# 一级菜鸟 额.谢谢回复.很感谢这么迅速的回复.
不过真的很打击人呀.双重打击呀.
C1是保护电路的吧(不懂猜的.为了保护电路的感觉).
我也知道这个对于我来说很难哦.之后无数次的想过放弃.为了这个实验自学了很多东 ...
引用 楼主:

C1滤波,难点不在C1,难点在变压器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听老X的没错,相同的功能用IC去整方便很多,甚至更便宜。

网友B:
C1是保护电路的吧(不懂猜的.为了保护电路的感觉).
引用 楼主:

唉~~~

拜托,LZ,你真的敢说自己学了很多东西吗?
那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电感的作用是什么?

它们的参数有什么用?或者有什么影响?

楼主:
3# xwj 謝謝回复.
的确是用3v电池去充5v的手机的.
MC34063 嗎.我再去搜搜看.
我也知道用4节电池哦.那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呵呵..谢谢前辈

楼主:
5# 一级菜鸟 的确很难买到100uf/10V的哦.我就是纠结于这个.....

网友C:
类似BOOST+RCC 的电路形式,老实说就楼主目前这水平搞这个还真有点难度,不如先分别搞清楚BOOST  和 RCC 再说。

网友D:
建议楼主暂停DIY,先从基本原理学起。你连电路和元器件的基本原理、功能都不清楚,这样盲目的去DIY,且别说成功的几率,光是你能学到啥都还很难说啊。

万丈高楼平地起,前提是要打根基啊!

网友B:
LS说的对。
所以我才问楼主9楼的问题,可是LZ却跑了...

网友E:
我想请教下各位大虾,动手做电路是在模电基础学好了能看懂电路图再学,还是不懂就直接焊呢?我觉得不懂就去做有点盲目的感觉,但是师兄说虽然不懂,但是多做可以培养感觉,培养看电路的感觉。。。请问大虾要怎么做才对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两者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并行。从最简单的电路,或者元器件学起,电容、电阻、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开关这些。边学边焊一些简单的电路板,或者修理一些简单的电器,比如小收音机、电子游戏机、红外遥控器、电源适配器这些,先找找感觉,对于学习会有相当的帮助的。

网友F:
C1是保护电路

网友G:
慢慢学吧,别急

网友:
不急,记不得的。只能慢慢来

网友:
楼主是文科生???
还是先学习认识各种元件吧,再了解一下它们的功能原理,再了解一下它们的参数有什么意义。
最好不要在网上学,网上的知识都是支离破碎的,找一本入门的书,系统地学。

不少人竟然说C1是保护电路,呵呵,不知道它能保护什么?

网友H:
此充电器能够随着电池端电压的升高而自动调整其充电电流,且同时有相应的指示灯显示,其电路如图所示。 带电压指示的全自动电池充电器电路   电路工作原理:IC为LED电平指示集成电路,它有lO个指示输出端,当在输入端第5脚加上信号电压时,IC内部电路将信号电压进行比较,并通过输出端的电平把情况反映出来。当在IC各输出端接上LED时,可直观地反映出此时输入信号的电压。图中晶体管V1~V5用来检测IC各相应输出端的电平高低,当某晶体管基极所接的输出端为低电平时,则该管导通,电源经该管的c-e结和限流电阻对电池充电。  该电路装人电池后,其电压经R1~R4分压后输出,送至IC信号输人端。调节R3可改变输入IC的起点电压。调节R5可改变IC的指示范围。该输人电压经IC内部设置的十级比较器检测后,将其变换为相应输出的电平指示,对应的晶体管导通,将相应阻值的限流电阻接入电路,电池开始充电。在电池电压逐渐上升过程中,IC自动将各限流电阻顺次接人充电电路,即随着电池电压逐渐升高而顺次降低电池的充电电流。各LED在其对应的晶体管导通时发光指示,以便观察充电器的充电过程及电池的电压变化情况。  本充电器设置了5个挡位的充电电流,可根据自己需要设置充电电流挡位。  元件选择与制作:图中IC为LM3914,各晶体管均为达林顿复合管,并应加上散热器。限流电阻R16~R20均为5W的电阻。电源的输出功率应不小于15W。其他元件规格按图。标注选用即可。

网友H:
做这个吧:loveliness: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本來以為結貼了就好了.沒想到還有這麼多人回复.真是吓我一跳呀...我才刚开始学习电路(大一)哦.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的确太难了.但是我还是动手开始做了起来了呀..哈哈..

网友I:
要学会在压力中成长,这些东西对于会者当然不难了啊,但是想要做出来,学习是肯定的,相信自己行的!
再者,像滤波电容,大电容可以代替小电容,误差不会太的,这些保护作用的就不必要求太苛刻了

网友J:
男人需要打击才能长大

网友K:
请虚心向你的日本老师学习吧

学习是不分国界的,如果他们硬要区分还是请你回国吧

你现在的水平不能提

网友L:
饿 一头雾水  什么都不懂得飘过 。。新手报到

网友M(2010-12-07):
虚心求教!

网友N(2012-05-19):
加油,楼主现在再看到这贴的时候,有什么感想,不知道能否写出来?

网友O(2013-04-28):
在日本留学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嘛。朋友还要加油呀!

网友P: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