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电容?

楼主:
如下图,好像是高压的什么电容?
请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2010-11-06):
这个... 电力用高压电容。

只能这么说,至于材质、特性、参数,你都不把型号标识拍出来,别人怎么回答?

网友B:
猜测:多半是油浸纸介。

网友C:
没有见过~~

网友D:
老单相风扇的移相电容就有铁壳这样的,不过看你的瓷柱估计是工业上电力用的。

网友E:
哈哈,这是大货车的油箱!!!

网友F:
一般是油浸纸介电容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大货车的油箱没有这么小吧、

网友H:
一个大杀器:lol

网友I:
是油浸电容,以前做电鱼机经常用这种电容

网友J:
:lol   短路的话真不敢想   简直就是一炸*

网友:
应该是电力用的,电容短路时肯定会爆的。原来开山都是用电容炸开

网友K:
翻过来拍一下铭牌就知道了

网友L:
是有点向油箱

楼主:
谢谢众位高手的解答

这个电容是工业上用的,6uf,3000v.其他的参数我就不知道了,厂家出厂的参数被撕掉了。

这个是油浸纸介电容吗?我晃晃电容能听到液体的声音!

网友M:
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