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测温

楼主(2010-11-06):
最近在搞一个项目,利用热电偶对水温进行测温,。
热电偶测温时产生的电动势,是不是要进行放大。然后用ad来转换。
然后软件进行查表计算??检测温度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怎样检测才比较准确??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指教

网友A:
测水温用热电偶,大材小用了,一般的热敏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热电偶需要放大信号,仪表放大器是比较合适的放大器形式,放大后再AD。

网友C:
324应该就可以吧!需要仪表放大器这么高级的吗?

网友D:
最重要一点都没有说,
热电偶是利用温差产生的电动势,所以需要冷端补偿,
即使热电偶精度再高,如果冷端补偿的精度不高,则总精度还是受制于冷端补偿的精度。
相反,冷端补偿精度再高,热电偶精度不高,也超不过热电偶的精度,反正是两者中取精度最低的。
既然这样,倒不如不用热电偶,直接测量目标温度,反正水温的温度也不是很高,很多传感器都可以。
热电偶的优点就是测温范围非常宽,最高可以到上千度。

网友B:
仪表放大器是一种电路形式,用324一样可以搭,正好用完一片。

楼主:
用热电偶需要放大信号,仪表放大器是比较合适的放大器形式,放大后再AD。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客户要求的。。。

楼主:
最重要一点都没有说,
热电偶是利用温差产生的电动势,所以需要冷端补偿,
即使热电偶精度再高,如果冷端补偿的精度不高,则总精度还是受制于冷端补偿的精度。
相反,冷端补偿精度再高,热电偶精度不高,也超不过热 ...
引用 网友D:

恩。我也觉得。但是客户要求。本来是用热敏电阻的。但是他说速度不够快。

网友E:
看你用什么AD了,我现在用的是国产的24位的AD,8脚的,2元,量大价格更低,分辨率是0.2uV,热电耦直接接AD,不需要做什么调整。MCU字带10bit的ADC外接NTC做补偿,做的PID温控器。
要放大的话,我讨厌定标等等。

网友F:
同意5楼的说法:
测水量用热电偶没有意义,它的优点是测温范围宽。如果对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用普通的热敏电阻;如果要求高就用铂电阻。

网友E:
其实NTC测温度上很方便的,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比如水温(热水器等等),室温(比如空调),NTC反映灵敏,并且对ADC的基准源要求低,不需要放大,不需要定标,接起来就可以了。
我一般用1%的NTC,2~3毛一个,5%的几分钱,但是精度不合适。

网友G:
看你用什么AD了,我现在用的是国产的24位的AD,8脚的,2元,量大价格更低,分辨率是0.2uV,热电耦直接接AD,不需要做什么调整。MCU字带10bit的ADC外接NTC做补偿,做的PID温控器。
要放大的话,我讨厌定标等等。 ...
引用 网友E:

负温时可是负电压哦。

网友G:
324应该就可以吧!需要仪表放大器这么高级的吗?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没能力用324搭出一个合格适用的类仪表放大电路。

网友F:
用324搭仪表放大器?
只有学生才会干这种事情吧?

楼主:
负温时可是负电压哦。
引用 网友G:

/*************/
没错,负温度时是负电压。
但是。。。
用来测水温的。
变成负温度了,那就不是水了。那是冰了

网友E:
12楼:
负温时可是负电压哦。

**************************

ADC是双极性的,所以负温度也是一样的测。。。。

网友H(2010-12-09):
用18B20封装一下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