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个功放电路,为什么一上电喇叭就吱吱的响?

楼主(2010-11-06):
我用TDA2822搭了一个功放电路,一上电喇叭就吱吱的响,如果把音量调高,这个吱吱的声音就会随着变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才能把这个烦人的声音去掉啊

网友A:
电位器接触不良、或者前级有干扰过来

网友B:
电源不干净。

网友C:
你是先上电还是先上音频信号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E:
上图才清楚

网友F:
电磁扰动放大进来了,音频输入端对地接电容,0.1uF以下,自己试试!

网友:
滤波有问题吧。前端有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