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

楼主(2010-11-06):
使用16发F914点亮两个LED灯遇到问题了,LED阳极接VCC,阴极通过电阻到芯片。内部振荡,外部RC复位,上电时LED不闪烁,测试振荡是起振,用万用表测试时发现芯片的IO口之间是短路的,在没上电时是没有短路的,无语啊。即使是设置不对也不会出现IO口短路吧!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1、检查PCB是否短路
2、检查焊接是否短路
3、检查万用表是否故障
4、拆除MCU后再量IO是否短路
5、如果短路则换一片MCU

楼主:
多谢叶老师,
1、PCB检测过了是没有短路的。
2、焊接也没有短路,断电测试。上电就短路了。
3、换个指针万用表测试了还是短路的
5、MCU换了一片后依旧是这个问题。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

网友B:
确定你的程序没有问题吗?

楼主:
LS程序不对会导致IO口短路吗?

网友A:
第一次通电前检查一下IO是否本身就是短接在一起的。

VCC是否正确?

16F914我用了好几年,用过很多,从没见过你说的这现象。

网友C:
1.你的“短路”是怎么量的?不是上电以后带电量的吧??
2.你用的哪个端口?有时钟输出功能么?有模拟功能么?关闭了么?输入输出状态设置好了么?

先往最简单的地方想,而且不要认为自己啥都是对的,都对的你就不来问了,对吧。

楼主:
第一次通电前检查一下IO是否本身就是短接在一起的。

VCC是否正确?

16F914我用了好几年,用过很多,从没见过你说的这现象。
引用 网友A:

不是短接在一起的,换第二片时测试过的,就是在通电的时候是短接的。断开电源后测试就不短路了

楼主:
1.你的“短路”是怎么量的?不是上电以后带电量的吧??
2.你用的哪个端口?有时钟输出功能么?有模拟功能么?关闭了么?输入输出状态设置好了么?

先往最简单的地方想,而且不要认为自己啥都是对的,都对的你就不 ...
引用 网友C:

短路时在上电后测试的,但是上电测试也应该不会短路吧。端口使用的是RD4跟RC4.

网友C:
万用表不能带电量短路吧……

网友D:
带电不能测电阻。

带电不能测电阻。

网友E:
同学用洞洞板焊过一个最小系统,也是这问题,怀疑是短路,找了半天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断电不短路,但上电后就出问题了
怎么弄也没弄好
他的板子焊的比较乱,我建议他重新焊接
结果问题解决了,我猜还是焊接问题

楼主:
带电不能测电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一下原因,同样的51芯片带电测试怎么不短路呢?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吧

楼主:
同学用洞洞板焊过一个最小系统,也是这问题,怀疑是短路,找了半天没找到短路的地方
断电不短路,但上电后就出问题了
怎么弄也没弄好
他的板子焊的比较乱,我建议他重新焊接
结果问题解决了,我猜还是焊接问题 ...
引用 网友E:

多谢提醒,我明天再看看

网友C:
你想下万用表是怎么工作的就知道了。

网友A:
不是短接在一起的,换第二片时测试过的,就是在通电的时候是短接的。断开电源后测试就不短路了
引用 楼主:

:),绝对倒塌的问题,你老师看见这帖子一定会和你拼了。。。

楼主:
你想下万用表是怎么工作的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醒,仔细想了一下还是这么回事。我测了另外一片可以工作的PIC芯片,也是这样的。想通了,感谢各位。

楼主:
对万用表的测量原理到时没有想过,下来的看看了。

网友F:
我晕,你把这两个脚都设置为输出,然后都输出一个电平,(都为高或者为都为低)用万用表测试当然是‘短路’了。
里面可是MOSFET,连这个都想不明白,杯具了。搞单片机是要软硬兼备的,不能刚吃软不吃硬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