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一个1602光标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0-11-06):
在做时间调整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按下调整按键时,光标在正确的位置闪烁,但按下加以后,光标向后一了一位。具体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array1[]=" 2010-11-06 Sat ";
uchar code array2[]="    00:00:00";
uchar num=0,s1num=0;
char sec,minu,hour;
sbit lcdrs=P1^0;
sbit lcdrw=P1^1;
sbit lcden=P1^2;
sbit L=P0^7;
sbit s1=P0^0; //时间调整键
sbit s2=P0^1; //时间调整加一键
sbit s3=P0^2;  //时间调整减一键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大约z毫秒函数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指令函数
{
lcdrs=0;
lcdrw=0;
P2=com;
lcden=0;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液晶写数据函数
{
lcdrs=1;
lcdrw=0;
P2=dat;
lcden=0;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液晶函数
{
    uchar m,n;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for(m=0;m<15;m++)
{
  write_dat(array1[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0;n<12;n++)
{
  write_dat(array2[n]);
  delay(5);
}
}
void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
{
TMOD|=0x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1=1;
TR1=1;
}
void write_smh(uchar add,char date)   //刷新液晶显示函数
{
uint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0x30+shi);
write_dat(0x30+ge);
}

void key_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L=0;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TR1=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4)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1=1;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write_com(0x80+0x40+10);
       sec++;
       if(sec==60) sec=0;
       write_smh(10,sec);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7);
       minu++;
       if(minu==60) minu=0;
       write_smh(7,minu);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4);
       hour++;
       if(hour==24) hour=0;
       write_smh(4,hour);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sec--;
      if(sec==-1)
       sec=59;
      write_smh(10,sec);
      write_com(0x80+0x40+10);
     }
     if(s1num==2)
     {
      minu--;
      if(minu==-1)
       minu=59;
      write_smh(7,minu);
      write_com(0x80+0x40+7);
     }
     if(s1num==3)
     {
      hour--;
      if(hour==-1)
       hour=23;
      write_smh(4,hour);
      write_com(0x80+0x40+4);
     }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_lcd();
init_timer1();
while(1)
{
  key_scan();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num++;
if(num==18)
  {
   num=0;
   sec++;
   if(sec==60)
   {
    sec=0;
    minu++;
    if(minu==60)
    {
     minu=0;
     hour++;
     if(hour==24)
     {
      hour=0;
     }
     write_smh(4,hour);
    }
    write_smh(7,minu);
   }
   write_smh(10,sec);

  }
}

网友A:
write_com(0x80+0x40+10);
上面这条语句,你加1键时,放在前面,减1键时却放在后面。
这样光标的位置就会不一样。

楼主:
嗯,是的,调试成功,谢谢了。但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