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CAN总线的滤波器模式接收问题(LPC2129)

楼主(2010-11-06):
最近做的LPC CAN总线问题,旁路模式时都能工作,正常滤波模式下接收不到数据,程序附下面,各位大侠讨论下,指教下

eb680.c是主程序
CAN_Hw.c是CAN驱动程序
在CAN_Hw.c中CAN_hw_rx_object ()函数是设置滤波器的  我怀疑这个地方有问题

楼主:
各位帮忙看下

网友A:
旁路模式时都能工作,正常滤波模式下接收不到数据???????

你用的CAN收发器是什么了?

你的旁路模式    正常滤波模式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do
                  {
                  w_error =  CAN_hw_wr (2, &msg);
                  }
                  while( w_error );          //判断发送是否完成

兄弟,能说一下,哪个寄存器的哪一位是看判断发送是否完成的!?

网友A:
我做的是atmel  7x256 的CAN   ,只要进入中断了,就说明是发送成功了,或者接受成功了!

我不知道LPC里面还得在中断里面再继续判断?

楼主:
这个问题真复杂,下面两个需要注意,
1、区分标准扩展
2、严格按照他的顺序来填缓冲区表
我的程序还是有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必须自己先顶起来,不懂

网友B:
兄弟你能回答下我在4楼提的那个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