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内核树

楼主(2010-11-06):
在看《Linux设备驱动》,第一步要安装内核树!但是,找了好多参考方法,我就是弄不好!
           1。我用的RED HAT 9.0  ,是不是不能安装2.6的内核。
            2。我一开始,直接用usr/src里的内核,make oldconfig,make bzImage,
也生成了vmlinux,但是make modules出错!

           3。我下了个2.6的内核,在/usr/src ,解压后进入,然后cp /boot/...  ./.config,make menuconfig,然后make bzImage 出错:
include/asm/processor.h: In function `native_get_debugreg':
include/asm/processor.h:531: warning: asm operand 0 probably doesn't match constraints
include/asm/processor.h: In function `native_set_debugreg':
include/asm/processor.h:558: warning: asm operand 0 probably doesn't match constraints
  OBJCOPY arch/i386/boot/compressed/vmlinux.bin
BFD: Warning: Writing section `.bss' to huge (ie negative) file offset 0xc0251000.
objcopy: arch/i386/boot/compressed/vmlinux.bin: File truncated
make[2]: *** [arch/i386/boot/compressed/vmlinux.bin] Error 1
make[1]: *** [arch/i386/boot/compressed/vmlinux] Error 2
make: *** [bzImage] Error 2

希望,高手能指教一二。

网友A:
现在编译内核不需要内核树,但是编译驱动需要制定kernel的路径。
kernel放在那个目录,到时候制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