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输出对地长时间短路(6小时)短路,7812会烧坏吗?

楼主(2010-11-06):
看资料,说7812内部有过载保护,我想知道如果接线错误导致7812输出对地短路几个

小时,7812是否会自动保护?错误取消后7812自动恢复正常稳压工作状态?正常工作

时电流100mA,7812不加散热片。

楼主:
是否在7812输出端和负载之间加个自恢复保险丝更好?

网友A:
7812不加散热片的话很难说。

楼主:
7812输出12V,用两根导线引出10多米后接其他设备,担心将导线引出时可能会使12V和地短路,所以想用个简单的方法,在7812的12V输出端和导线间串联个自恢复保险丝,负载电流不会超过100毫安,所以想是否有这样的自恢复保险丝,当导线短路电流大于200毫安时自动保护,当负载正常后保险自动恢复供电,

没用过自恢复保险丝,请赐教。

网友B:
有200mA的自恢复保险。

网友C:
才100mA的电流,7812前加一个150mA的限流就好了。

网友D:
7812输出12V,用两根导线引出10多米后接其他设备,担心将导线引出时可能会使12V和地短路,所以想用个简单的方法,在7812的12V输出端和导线间串联个自恢复保险丝,负载电流不会超过100毫安,所以想是否有这样的自恢复保险丝,当导线短路电流大于200毫安时自动保护,当负载正常后保险自动恢复供电,
引用 楼主:

自恢复保险,需要卸掉负载后才能恢复正常供电,然后才能再接负载。

网友E:
做得好的电源ic是有过流过温保护的,长时间短路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