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逆变的均压问题

楼主(2010-11-06):
请问半桥逆变中两个电容的分压不一样,该怎么办?
我是用在2kw的20khz的超声电源上,半桥后面接一个变压器隔离,请问有什么办法使电容分压均压?
谢谢!!!

网友A:
mei  ge  dianrong  shang   zhaung ge  dianzu

网友B:
上下管导通时间不一样就可以调回来
但是会引发偏磁

网友C:
每个电容旁并个电阻,两电阻值相等。

网友D:
在电容上并联电阻分压。

网友E:
装上两个均值电阻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