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调试求助

楼主(2010-11-06):
各位大虾:
      小弟根据网上的资料做了一个热线风速仪的电路,Rw和Rc均为热敏元件,Rw为风速探头,Rc为温度补偿电阻,三极管将U4的差分放大后的信号进行电流放大然后反馈给Rw和Rc,不知道这个电路图对不对,求各位给个指导,现在是比较迷惑。仿真后发现三极管E极电流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似乎无法实现电流放大的功能,求助。、希望能多多指导

楼主:
自己先顶顶了。唉。各位都提提自己的意见了。

楼主:
有做过相关的给个信息了,提示一下也行呀,在此谢过了。

楼主:
额,看来看去都是我回的帖子呀,我都快阵亡了。

网友:
放大倍数的问题?自己查一下

网友A:
R13太大了吧,就算三极管饱和导通,增大的电流也很小的。

楼主:
R13太大了吧,就算三极管饱和导通,增大的电流也很小的。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中三极管想做为扩流来使用,就现在的情况仿真后发现进入Rw上的电路变化太小了。

楼主:
放大倍数的问题?自己查一下
引用 网友B:

能否稍微详细点,谢谢了,呵呵

网友A: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算三极管完全导通,相当于10K电阻并到300欧姆上,基本没什么影响啊

楼主: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算三极管完全导通,相当于10K电阻并到300欧姆上,基本没什么影响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后来我也改了把10K改成了100欧,但是发现电流增加依旧变化不大,感觉三极管扩流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减小R13到1K,去掉R14

楼主:
减小R13到1K,去掉R14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讲讲原因了,呵呵。因为刚入门,很多东西都不懂,呵呵。

网友D:
我看得似乎是R12(10K那个)

改到1K左右,基极限流电阻不用那么大

楼主:
我看得似乎是R12(10K那个)

改到1K左右,基极限流电阻不用那么大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后来改成1K的限流电阻了。但是效果还是不明显,我取得是R9上面的电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测试开始前我调平衡,使得R当热敏元件电阻发生变化时,电桥失去平衡,经过差分放大后经过三极管扩流,能否使得Rw恢复到原值。

楼主:
这个电路牵涉到一个反馈,就是这个反馈怎么来衡量。

网友E:
没理解错的话 U1是跟随电路,U2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 U4是减法电路把

网友E:
假设三极管发射极为Vi .这基极电压=100(100/(100+Rs)-100/(100+Rc))

网友E:
上面的式子还少了个Vi
假设三极管发射极为Vi .这基极电压=100(100/(100+Rs)-100/(100+Rc))*Vi
这样的话,就要考虑楼主用到的Rs和Rc根据温度变化的大小来了,建议最好做板子出来测,软件仿真不是很准确
查了下资料楼主的应该是恒流式:通过热线的电流保持不变,温度变化时,热线电阻改变,因而两端电压变化,由此测量流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在三极管发射极加个上拉电阻

楼主:
上面的式子还少了个Vi
假设三极管发射极为Vi .这基极电压=100(100/(100+Rs)-100/(100+Rc))*Vi
这样的话,就要考虑楼主用到的Rs和Rc根据温度变化的大小来了,建议最好做板子出来测,软件仿真不是很准确
查了下资料 ...
引用 网友E:

这位说的对,主要是让Rc上面的电流基本稳定在1mA,其不发热,只与温度有关,而与风速无关,Rw上面电流为35mA左右,感应于风速,这个电路目前的困惑就是如何使得温度变化以及风速变化后,U4两端保持压差为零。在测量风速之前先调节R4使得U4两端压差为零。不知您能否给个建议了。

楼主:
自己再次顶起

楼主(2010-12-20):
这个帖子都快沉到底了,希望有人帮帮忙了,先行谢过了。呵呵。

网友F:
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