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求助

楼主(2010-11-06):
同一种内核的单片机 移植ucos的时候 ucos的汇编文件 需要修改吗?比如同一的MCU的不同型号。谢谢。

楼主:
OS_CPU_A.ASM就是这文件 是一样的吗  ?
对于同一种单片机的不同型号。

楼主:
我 不会 汇编。

网友A:
通常应该不用, 但也不绝对.

关于 OS_CPU_A.ASM,     μC/OS-Ⅱ的移植实例要求用户编写四个简单的汇编语言函数:
        OSStartHighRdy()
        OSCtxSw()
        OSIntCtxSw()
        OSTickISR()
由于 汇编可能涉及指令, 编址等, 在同一内核的 mcu 间还是有差别的.
比如 AVR  内核, 还有 TINY, MEGA, 90S 等, 他们之间支持的指令还是有区别的.
比如 ARM7, 各厂家间的 编址也不尽相同.
要看了代码再确定.

网友B:
同意四楼!

网友C:
单看同一家的MCU不行,得看俩型号间到底什么不一样。例如就片内Flash、ram大小不同,串口数不同等,就可以直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