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的问题

楼主(2010-11-06):
我是搞单片机编程的,对硬件有一定的了解,不然程序没法编。
可是我硬件确实很差。前一段时间,写了个电池巡检仪的程序,
眼看快写完了,突然液晶怎么也不显示了。我查不出毛病。
让那个搞硬件的修了两天,好了。我问他,什么原因。
他说,他也不知道。虽然他不知道可是他修好了。这就是本事。
我今天又接着写程序,下午还没事,晚上加班,一上电,一块板子冒烟了。
我赶紧断电,又换了一块,还是冒烟。我不敢动了。
明天星期天,后天还要麻烦他。没办法。
我很想把我的硬件搞上去,可是苦于不知如何下手。
我要是硬着修板子的话,修不好是小事,弄坏了板子,耽误了工期事大。
我不敢乱来。而且那个搞硬件的也挺忙,我不能光指望他。
我左右为难,我该怎么办?我该如何逐步提高自己的硬件能力?
请各位高手多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指教啊!

网友A:
还是从查硬件故障开始最好

网友B:
1.你的软件没过关,否则你应该知道找软硬件问题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2.那个人的硬件没过关,弄好了不知道原因,不叫本事,叫害人。
3.过关的人眼里,不分软硬件。

网友C:
看完主贴那叫一个汗哪……
他说,他也不知道。虽然他不知道可是他修好了。这就是本事。

这句话严重不同意……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面对故障缺乏嗅觉和深挖的动力,这产品要是上批量了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冒烟肯定是短路了,一般是硬件问题,软件上只要考虑两个直接相连的GPIO不同时输出,而且一个输出0,一个输出1即可,如果GPIO输出能力弱,那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你还以为那个人真的不知道啊?人家是不说。

楼主:
以前都不冒烟的,我把那个芯片焊下来,凑或用把。反正也不需要那个芯片。

网友G:
同意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