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晶振误差是2%跟外部晶体比谁的精度高?

楼主(2010-11-06):
内部晶振误差是2%跟外部晶体比谁的精度高?外部是常用的晶体。

网友A:
外部的,随便搞,精度都在0.1%以下,比如12M的,一般在11.99~12.01之间

网友B:
当然外部高了,内部高谁还用外部?

网友C:
问题只在于“内部晶振”是不是真的晶振

楼主:
“内部晶振”是振荡器啦。谢谢大家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是使用内部振荡电路驱路驱

网友E:
有些中国人(应该是炒作的奸商)的翻译水平就是差,明明是内部RC振荡器,偏翻译成内部晶振。
很久以前,我还以为有什么新技术能在芯片内绑定晶体呢。

网友A:
支持7楼,我从来不说“内部晶振”,我都是说“内部RC”。。。
石英晶体和硅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材料,不大可能做在一起的。。。

网友F:
2%就是20000ppm,一般晶振精度是几个ppm到100ppm,你说哪个精度高?

网友:
看得糊涂,我记得芯片里面是无法搞定晶振的

网友C:
LS,不是无法搞定,而是成本会增加太多,毕竟要将不同的东西封装在同一个封装中。
实际成熟、且应用很广的例子有压电陀螺仪。

而现在硅振荡器也很多了,鼓吹要取代晶体和陶瓷谐振。原理实际上也和石英振荡器一样的,但从原理上看肯定振子必须得单独切片,单独安装,所以封装内还封装个CPU的话肯定也得两个芯片,肯定便宜不了。

网友G:
当然是外部的晶振,基本都优于万分一的稳定度。详细可参考:http://wenku.baidu.com/view/c5ef8151f01dc281e53af032.html

网友H:
外部准。
因内部是RC振荡,容易受工作电压、温度的影响。

网友I:
内震荡器2%可不是在整个能工作的温度范围内,一般是室温(25度)条件,和外部晶振比下,差远了

网友J(2014-11-21):
应该是外部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