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个【单按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10-11-06):
(图片)

网友A:
顶一个,不过原理还不是很明白,希望楼主把原理也说一下

网友B:
简洁,不知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C:
菜菜的抛个砖:
初始状态:按下按键,C2两端都低电压,Q1 gate也为低,Q1导通,经过R4、5分压,使得Q2导通;电流经R1、2、Q2到地,使得Q1 gate极比S极低,Q1持续导通;
再次按下:C2经过R2、Q2放电直到Q1 b极电压不足以使得Q2导通,Q1 gate变高,Q1关断;
完毕。

网友D:
楼上讲的很好

网友E:
1、上电,R1使Q1关断,VOUT无电压输出,Q2基极无电流也关断;
2、按下S1瞬间,因为C2两端电压不能突变,Q1第1脚被瞬间拉低,Q1导通,VOUT输出电压;
3、VOUT的电压在R4上产生电流,流经Q2基极使之导通,通过R2拉低Q1的1脚,在S1放开后仍维持Q1导通;
4、VOUT通过R3对C2持续充电,很快充到高电平。这时候如果按下S1,此高电平被加到Q1的1脚,令其关断,VOUT也随之消失,Q2基极失电关断。
5、S1弹起,C2通过R3和VOUT的负载放电,C2上的电压逐渐消失,电路恢复上电初始状态。

网友:
6楼and4楼都是正确的哦。打字辛苦啊

网友C:
to 6L:
我觉得“这时候如果按下S1,此高电平被加到Q1的1脚,令其关断,VOUT也随之消失,Q2基极失电关断。
”这里不是如此。我的理解是Q2此时b极并未完全掉电,只是电路上设计此时b极电压已经低于0.7V,C2通过R2和Q2放电导致b极电压逐渐减低最后关断。Q2 b极很快降到0.6v一下,Q2可靠关断,此时Q1还来不及导通,此时无论按键是否弹起,Q2和Q1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该电路无论是上电还是关断都可以长按键。
----------------------------------------
谢谢away提供~

网友F:
很好的电路,留下来,没准用得着

网友G:
负载波动大一点,MOS就关断了,玩玩可以,别用进去。

网友B:
我在想,假如这个Q1的电流能力足够的话,在Q1导通状态时按下S就不能关断Q1了,
awey来说说吧。

网友H:
一目了然, 但不知道实用性有多少性? 有测试过没?

网友I(2011-05-10):
不错,不知道电路是否可靠

楼主:
这个帖又被翻出来了,呵呵。。

电路我没有试过,原理上没有问题,参数可能需要调整,要是使用在产品上,请先做试验。

网友J:
电路可以改用NMOS制作,NMOS管可以从报废手机锂电池保护板上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我是菜鸟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L:
上面那些电路,弄个对讲机在旁边一发射,估计就开机了,所以做产品还得考虑抗干扰,也就是需要连续按一段时间才开机,快速点动几下,不能开机。参考下还行,用在批量产品上得验证

网友K:
回复 网友K:

我自学电路不久,我对18楼的图的工作原理还不是很清楚,请个高手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J:
回复 网友L:

1楼的图确实抗干扰能力不太好。

18楼的电路增加了抗干扰电容,很多人用过,可靠性没有问题。

网友J:
22楼:
电路接通电源,会通过R1  R2  R3 对 C1充电,短时间内即可充满,由于R1  R3的比值较大,R1上压降较小,C1充电时的电流不会使Q1 导通,电路处于关闭状态。
按下按钮开关,C1 放电使Q2 导通,R1  R2 有电流,R1产生较大的压降,使Q1导通,电路导通,后级负载得电。
此时Q2饱和导通,ce间压降很小,C1通过R3 和ce间放电,电压降低到0.2V以下。如果这时按下按钮开关,由于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Q2的b极电压拉低到0.2V以下,Q2截止,使得Q1 也截止,电路关闭。
C2是抗干扰电容,防止外来干扰信号造成电路误触发。

网友M:
相对成本太高了。

网友N:
有没有专用的单键开关机芯片呢?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呵呵,18L和24L的图是一样的,这个电路增加了C2,2.2nF的电容,确实增加了抗干扰,但是不知道您实际用2W的对讲机,发射时将天线放在旁边测试过没,因为C2电压升到到0.6V以上,感应电流达到100uA以上应该就可以开机。因为我们公司之前的产品就是用类似的原理电路(只不过不是用管子锁住,使用单片机输出锁住,因为考虑不周,单片复位正常就锁住供电),小对讲机就干扰开机了,单片机复位时间一般在10mS左右,抗不住,我弄得都是复位过后再监视2S,稳定2S才开机,这样就正常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谢谢24楼的讲解,讲得很详细,我搞懂了,有些电路没人讲一下难懂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M:

来个相对成本低点的看看

网友O:
留个脚,,都是很不错的电路,一直想找,

网友P(2011-07-17):
这个电路,有没完全通过的。难道硬件就真的无法实现这个动作么?必须要用程序么?

网友Q:
这种电路很实用,用在电子秤上很多的

网友R(2011-08-19):
恩 不错 留下了  备用

网友S:
大家好!我是启航电路尹先生,我司是一家生产线路板的厂家专注于PCB样板中小批量快速,低价,高品质制作,和抄板服务,样板有特价,50元起。我们会以优良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及良好的售后服务与广大用户建立真诚的合作关系。联系电话13651401163 QQ:530762099 Email:ywpcb88@163.com 欢迎来电洽谈!!!

网友T:
6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U(2011-09-29):
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18、19楼的原理图,大家看看吧,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V:
玩玩可以,不能用,否则会“追尾”。

网友W(2012-03-02):
回复 楼主:

还有没有这样的电路。要不然怎么叫“再”呢

网友W:
回复 楼主:

请问一下能延时3S的吗??

网友X:
如果按得很快会怎样?

网友Y(2013-12-19):
原理交代清楚,思路巧妙,时间间隔较长,可玩发烧,不建议产品使用。

网友Z:
负载有大电容此电路工作不可靠。

网友AA(2014-02-19):
在关的时候如果S1的按下时间长了,会不会又是电路打开了!

网友:
不可靠,关机时一不小心又开机了

网友AB:
牛人设计,,,可靠不

网友AC:
楼道的触摸灯应该就是这个原理来做的

网友AD(2014-06-26):
学习了,巧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