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SP2汉化版怎么改到英文版

楼主(2010-11-06):
从网上下了PADS2005SP2,装上后,发现是个汉化版,有把文件中的Pads Translator 2005文件夹给删掉,装上去,还是个汉化版,请问怎么才能把这个软件不汉化?

网友A:
Pads Translator 2005是不同软件的转换工具,安装好就是中文的?那就是安装包里就汉化了的,重新下载个英文版的。我记得汉化PADS就两个文件,也可以让找这两个文件代替汉化的。

楼主:
谢谢2楼,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