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通信中需要注意是什么地方都?

楼主(2010-11-07):
(无正文)

楼主:
比如出现错误了怎么考虑!?

网友A:
我专门的错误计算器吧,超过255,CAN自动重启!

网友B:
CAN总线:为汽车内部智能化控制所设计,有很强的协议功能,短距离通信速率较485高,距离远时,速率与485类似,不宜做长距离通信。CAN总线与485具有相同的缺陷,不能连接树状总线,信号线要像有线电视一样连接,单独作为监控系统通信显然不妥,它常常作为大系统的分支连线。

网友C:
比特率设置是个难题,  楼上,你是从哪看到的CAN总线不能连接成树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