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哪位大侠做过LWIP啊

楼主(2010-11-07):
哪位大侠做过LWIP啊

网友A:
什么是LWIP啊?

网友B:
lwip是瑞典计算机科学院的一个开源的TCP/IP协议栈实现.
  lwIP是TCP/IP协议栈的一个实现。lwIP协议栈主要关注的是怎么样减少内存的使用和代码的大小,这样就可以让lwIP适用于资源有限的小型平台例如嵌入式系统。为了简化处理过程和内存要求,lwIP对API进行了裁减,可以不需要复制一些数据。
  LwIP是Light Weight (轻型)IP协议,有无操作系统的支持都可以运行。LwIP实现的重点是在保持TCP协议主要功能的基础上减少对RAM 的占用,一般它只需要几百字节的RAM和40K左右的ROM就可以运行,这使LwIP协议栈适合在低端的嵌入式系统中使用。
  其主要特性如下:
  ①支持多网络接口下的IP转发;
  ②支持ICMP协议;
  ③包括实验性扩展的UDP(用户数据报协议);
  ④包括阻塞控制、RTT 估算、快速恢复和快速转发的TCP(传输控制协议);
  ⑤提供专门的内部回调接口(Raw API),用于提高应用程序性能;
  ⑥可选择的Berkeley接口API (在多线程情况下使用) 。
  (1) 信号量
  LwIP中需要使用信号量进行通信,所以在sys_arch中应实现相应的信号量结构体struct sys_semt和处理函数sys_sem_new() 、sys_sem_free() 、sys_sem_signal ( ) 和sys_arch_sem_wait ( ) 。由于μC/OS已经实现了信号量OSEVENT的各种操作,并且功能和LwIP上面几个函数的目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只要把μC/OS的函数重新包装成上面的函数,就可直接使用。
  (2) 消息队列
  LwIP 使用消息队列来缓冲、传递数据报文,因此要实现消息队列结构sys_mbox_t ,以及相应的操作函数:sys_mbox_new() 、sys_mbox_free () 、sys_mbox _post () 和sys_arch_mbox_fetch() 。μC/OS实现了消息队列结构及其操作,但是μC/OS没有对消息队列中的消息进行管理,因此不能直接使用,必须在μC/OS的基础上重新实现。具体实现时,对队列本身的管理利用μC/OS自己的OSQ操作完成,然后使用μC/OS中的内存管理模块实现对消息的创建、使用、删除和回收,两部分综合起来形成了LwIP的消息队列功能。
  (3) 定时器函数
  LwIP中每个和TCP/IP相关的任务的一系列定时事件组成一个单向链表,每个链表的起始指针存在lwip_timeouts 的对应表项中,如图2所示。移植时需要实现struct sys_timeouts * sys_arch_timeouts (void) 函数,该函数返回目前正处于运行态的线程所对应的timeout 队列指针。
  (4) 创建新线程函数
  在μC/OS 中,没有线程(thread) 的概念,只有任务(Task) 。它提供了创建新任务的系统API调用OSTaskCreate,因此只要把OSTaskCreate封装一下,就可以实现sys_thread_new。需要注意的是LwIP中的thread并没有μC/OS 中优先级的概念,实现时要由用户事先为LwIP中创建的线程分配好优先级。

网友C:
3楼解释的好详细啊,人才。

网友D:
长见识了,

网友E:
网上很多。但不知道怎么移植

网友F:
具体怎么实现啊?

网友G(2010-12-15):
怎么就没有一个说重点呢?我也要知道啊,

网友H:
哈,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不错。

网友I(2011-01-22):
1: 定义数据模型 大小端 ARM 我定义为 #define BYTE_ORDER   LITTLE_ENDIAN  arch.h
                 增加定义 #define LWIP_PROVIDE_ERRNO
2: 定义mem_ptr_t类型  mem.h
3: 修改TCP_EVENT_RECV 定义中的 if(p)..  为if(p!=NULL)..  tcp.h
4: 修改 socklen_t 类型为int   sockets.h
5: 修改 #define SYS_ARCH_PROTECT(lev)            OS_ENTER_CRITICAL()
        #define SYS_ARCH_UNPROTECT(lev)          OS_EXIT_CRITICAL()     sys.h
   并对其中的函数重新排版 修改移植部分 函数参数的相关变化
   sys_thread_new 等
6: ne2k.c
   修改ethernetif_input函数 按照新的接口直接把数据传递给 ethernet_input函数
   修改ethernetif_output函数 此函数删除掉
   修改ethernetif_init函数   netif->output       = etharp_output;//ethernetif_output; 现在用etharp_output函数替代
   对其他的函数做了些小的修改
   ne2k_data_check 函数 增加了 接收错误的返回值处理
   ne2k_isr函数 增加了处理网络错误的处理 即可能是重新设置接收缓存等操作
   修改ethernetif_init 函数 去掉   sys_timeout(ARP_TMR_INTERVAL, arp_timer, NULL);
     因为LWIP 1.3版本已经在TCPIP.C 的tcpip_thread初始化了
     而且arp_timer(void *arg) 函数也移到了TCPIP.C里面
   修改了etharp_init部分 去掉了这个函数在修改ethernetif_init的存在 因为tcpip_thread已经调用
7: 在sys_arch.c中添加了两个新的函数 sys_arch_mbox_tryfetch 跟sys_mbox_trypost
   按照新的sys_thread_new的函数参数 修改了部分代码 但是继续没有使用name  stacksize两个参数 以后修改
8: a>内存池地址对齐问题 修改opt.h lwipopt.h 中的MEM_ALIGNMENT 为4  其他的配置根据情况做小的修改
   这里为了组播功能 激活IGMP
   b>.ip头部对齐当接收到http访问的IP包时,再次出现Dabort exception!!!错误。跟踪发现在ip_input里
      if (ip_addr_cmp(&(iphdr->dest), &(netif->ip_addr)) ||
      这一句有问题,iphdr->dest存放在2字节对齐的内存里,而ip_addr_cmp访问时一次读入4个字节,需4字节对齐。
      由iphdr = p->payload跟踪payload存放的地址,当驱动收到以太包上传时,payload是指向4字节对齐的地址。
      但进入ethernet_input,再传给ip_input后,payload的地址发生了变化,增加了14个字节,导致字节对齐出现问题。
      仔细一看,发现问题在这一句:if(pbuf_header(p, -(s16_t)sizeof(struct eth_hdr))) {
        ARM当跳过已处理的物理地址时,sizeof(struct eth_hdr)恰好为14字节…问题的解决也很简单,
        LWIP已经准备了硬件地址补齐的预定义,使用#define ETH_PAD_SIZE 2 补齐2字节即可。
   c> 5.数据分包大小 移植好的HTTP server工作很正常,但修改一下输出的内容,发现又不能工作 重复修改输出的内容,
        发现一超过128字节时,程序工作不正常。用Wireshark抓包,发现输出的内容被切割成多个小包。一把抓住一个,
        仔细一看,发现一个数字很熟悉,就是MSS=128
   d> ARM RAM内存对齐问题 参考访问http://www.cpper.com/zweily/68.html
   E> 系统要分配足够的事件控制块 OS_MAX_EVENT

8: 测试组播功能

这个是我移植1.3.0的版本时候写了一些 可惜不完整 呵呵 你参考参考下表吧.

楼主:
完全不懂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J:
一个协议栈需要实现多少功能呢, 以太网太复杂了,还得需要个协议栈啊,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