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到底是干嘛的?

楼主(2010-11-07):
ROM到底是干嘛的?

网友A:
只读内存(Read-Only Memory)是一种只能读取资料的内存。在制造过程中,将资料以一特制光罩(mask)烧录于线路中,其资料内容在写入后就不能更改,所以有时又称为“光罩式只读内存”(mask ROM)。此内存的制造成本较低,常用于电脑中的开机启动。

楼主:
不能改变了,那以后万一还想改变呢!?和flash有什么区别!我看一个芯片内部又有rom又有flash!

网友B:
rom只可读,flash可读可写

网友C:
这个问题看下数电的书就明白了,有一个章节专门讲存储器

网友D:
只读存储,百度百科下就好多了

网友E:
百度下吧,百度比我知道的多

网友F:
楼上有理,但是楼主想要的是一个认识,非正规定义的认识!

网友G:
还是找本数电的书吧,那样会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网友H:
掉电后需要保存的数据存在flash中,其他的在ram中

网友I:
ROM是只读存储器

网友J:
存储程序的

网友K:
ROM主要是存储程序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