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mA和+-10V模拟量采集共用端子的问题。

楼主(2010-11-07):
想把0~20mA或+-10V从 I+/I-两个端子上采集。

就是用户可以接20mA的进来,也可以接10V信号进来。软件上来选择模式。

不知道端口怎么处理?

20mA阻抗要250欧,10V的要>100k欧

想了一个I+/I-上并一个MOS管+250欧姆电阻(电流模式MOS直通),但是Mos管的Ron会有零点几个欧姆影响精度。

网友A:
我的建议是不要用软件控制,电子开关需要考虑反向电压等问题.
要么分2路,要么手动去拨.万用表都是分开的

网友B:
把你原计划中的MOS  用指拨开关(有称拨码开关)代替。

楼主:
有没有软件选档位的方案。

我看到很多仪表都支持mA和10V共用端口,像CA51,难道里面是继电器吗?

网友C:
看你的20mA精度了。
MOS管导通电阻对20mA影响约千分之一,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忽略,精度要求较高时可以在250欧电阻中扣除(实际作法是在250欧电阻上并联一个大电阻)。

网友C:
另外,若已知MOS管导通电阻,也可以用软件校准。

网友D:
建议:
1、拆个相似的仪表看看
2、用模拟开关

楼主:
模拟开关导通阻抗太大了。
曾经拆开过YAMATAKE温控器,依稀记得它的端口是能兼容电压电流的,当时没有看它端口是怎么做的。但肯定没有继电器。(向小日本学习,还摸不着门路)

如果是支持到0~10V / 0~20mA兼容,那么用MOS管就可以。(-10V有负压,MOS会失效)
精度方面:做自校准,我单板上产生一个1mA电流去测250欧姆和MOS的串联阻抗,软件校准一下。

还有没有好方法呀。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很久以前也考虑过,但是一直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目前说的MOS管是看上去比较好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