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做lwIP是不是最好一直ucos

楼主(2010-11-07):
因为有很多库函数可以调用

网友A:
必须移植,否则开发量很大的!

网友A:
最主要是移植LWIP啊,先得到其网站上下载源码,貌似没有ads的

网友B:
LWIP可以跑单机的,但是我也没有尝试……目前也只是在UC/OS-II上一直过,但是好像还有些问题…………

网友C:
一般都用在UC/OS上

网友D:
哪里有怎么移植的资料,我打算尝试,但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E(2011-01-22):
这个移植还是有些工作量要做的 如果你不需要IGMP 那么移植UIP吧

网友E:
LWIP 还是稍微大了点,关键看你的应用 是不是一定需要,

网友F:
LWIP有裸奔模式,只需在定时器中断里调用其入口。比带OS的强得多……:lol

网友G:
这个移植还是有些工作量要做的 如果你不需要IGMP 那么移植UIP吧
引用 网友E:

UIP单缓冲区结构,不好!

楼主:
这几天做blackfin dsp  不需要移植啊

网友H(2011-02-26):
跟操作系统没干系,裸机加个协议栈就很好了,加了操作系统反而速度就慢了

网友I(2012-02-29):
回复 网友H:
楼上求代码求指教啊,各种求~~~~~~

网友I:
回复 网友F:
各种求代码~~~~~想短信前辈的,无赖老说路径不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