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LIN/FlexRay收发器] CAN总线ID的问题

楼主(2010-11-07):
多个子站与一个主站通信,子站可以通过PIO的电平来作为自己的ID吗?比如弄一个多位的拨码开关,7位就够110多个了!这样做不会太低级!

网友A:
可以啊!很常用,不过不方便,比如你的机器想改变ID还得通过开机箱改变!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通过上位机去给子站分配ID呢,通过串口,网口都可以,最简单的就是串口了!

网友C:
对好的是通过CAN总线给子站分配ID吧,因为串口占用很多管教的!
而CAN总线却只占两个管脚!

网友D:
LS所说在理,但是在做这些之前必须先把屏蔽规则搞定!

网友E:
同意4楼的,那样最简便~~

网友F:
直接用拨码拨就行了,很多设备都是这样的!

网友G:
学习一下,串口是方便。而拨码开关就是最方便。

网友D:
但是拨码开关对于IO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是不好的!可以通过JLINK去写ID啊!

网友A:
拨码开关还有一个问题呢吧,就是比较占用体积啊!且每次修改的时候也不方便,还得打开机箱啊!什么的!最好比这个再只能一点还是比较好!

网友H(2011-01-31):
这样做在一些简单的项目中还是挺方便的,通过上位机分配,但是最后必须还得写入flash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