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场效应K07N120的好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1-07):
万用表欧姆档,GS / GD量阻抗,低阻抗就坏了。

只能判断是否坏
不能判断是否一定好。

网友B:
可以用表测好坏,首先空载测量G到DS的阻抗,应为无穷大,再测DS,如果DS间有二极管,那么应呈单向导电性,否则也应为无穷大。然后给栅极电压激励,激励电压要查管子的参数,激励后DS导通,如此即可判明。

网友C:
测试DS电阻时,注意先将GS放电。不然,如果GS有电压,DS可能会是导通的。

网友D(2013-11-13):
K07N120三个针脚全部导通是好的还是坏的?求电路图一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07N120三个针脚全部导通是好的还是坏的?求电路图一张

肯定是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