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本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请各位给诊断诊断

楼主(2010-11-07):
1、usb口用着用着就无法识别了,重启以后就可以了
2、这个问题出现几次以后,干脆xp系统只能进入到用户登录界面,输入密码就再也不动弹了,但是ubuntu可以进入,就是识别不了usb;

3、重新ghost了以后又正常了几天,但是几天以后就又出问题了;

4、准备重装usb驱动,但是在驱动卸载界面后cpu占用率达到了100%  查看时 一个叫system的进程在作祟,之后再重启无法  正常进入xp;

5、咨询有关的维修中心,说是主板的南桥出了问题,需要更换:可是我很奇怪,既然南桥都坏了,为什么可以进入ubuntu?并且g完系统还会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呢?

忘各位达人不吝赐教~~~~~

先谢过了~~~~

楼主:
晕  出现法 正了   被和谐了

网友A:
损坏是从不稳定的软性故障开始的,然后逐渐过渡到硬故障。

楼主:
终于有人回复了

我google了一下  有很多人出过类似的问题

都说是主板南桥坏了

可是我很奇怪  如果真是南桥坏了  为什么还能识别键盘和触摸板呐?ubuntu系统也能进。。。。。

真不知道为什么了

也许真是chunyang大虾说的  是因为使用了d版的、不稳定的软件

网友A:
硬件原因跟软件无关,芯片损坏未必是全坏,更多的只是其中部份线路损坏而已。

网友B:
先怀疑系统、是否中毒

楼主:
关键是有些病毒根本查不到的  :)

楼主:
现在ghost了两回   好了  不知道怎那么回事

等再出了问题再说

网友C:
装下新的芯片组驱动看看,不用ghost的驱动,我的神舟本子,以前一直好好的,今年6月份左右出现开无线网卡经常出现死机、蓝屏现象,有时启动不了,怀疑是内存问题,拆了擦了,不行,对通风口除尘,不行,后来查了查是无线网卡驱动引起的,更新了驱动,就好了

还有很郁闷的事是,本上3个usb口,只有一个能插AVR的isp编程器(MEGA单片机模拟usb时序),其他两个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D:
如果不是驱动问题的话,硬件解决也很简单的,,可以自己选择一组自己跳线出来接,呵呵,换南桥估计不便宜,你南桥是什么型号的,我们公司很多这样的东东,就是带不出去:'(

网友D:
上图是南桥关于USB的模块

网友E:
80%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F:
IBM的,才叫牛B ,一次同事的usb无法识别了,叫我帮看,我拆机看了南桥,手摸,微热,没管它,键盘未装,开机,当系统进入XP桌面时,看到南桥冒烟了,吓得赶紧拔电源,心想这下南桥彻底挂了。10分钟后想,反正都烧坏了,USB不用,只要系统还能启动就可以,结果还真能启动。

楼主(2010-12-31):
应该是南桥坏了

这段时间折腾了很久  现在又开始犯毛病了

呵呵

老机子了  估计得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