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型号单片选型的问题,考验知识面

楼主(2010-11-07):
目前有一个控制项目,需要用到如下方面的资源:
1、IIC接口,最好有2个。因为需要用到的两个IIC器件,地址有冲突。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可以用IO口模拟
2、串口1个,主要用于调试
3、PWM接口(用于控制电机)>=5个,最好是能够单独控制频率。如果不行的话,外扩PWM芯片,成本几何?
4、AD-10位及以上。这个看情况,不一定非得要。有最好。没有的话,可以在外围器件选型的时候,考虑用数字输出的芯片
5、FLASH 要求32K,可能需要64K,代码没有写完,无法验证
6、RAM至少4K,大一些会合适一些
7、运行频率越高越好,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运算。至少需要单周期20M以上这样的处理能力。主频越高越好。

根据上述这些要求,目前有PIC、AVR、STM32、C8051F、Luminary ARM7单片机等系列的单片机能够满足要求。

由于客户对成本要求较高,因此需要选一款性价比最高的单片机。由于公司以前只用51单片机,对其它不熟悉。当然如果性价比许可,可以重新学,问题不大

请高手指点一二,该用哪款单片机会比较合适呢?

网友A:
想也不用想,
LPC2103.

楼主:
LPC2103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先记下来

楼主:
都没有人在么?在线等

网友B:
目前有一个控制项目,需要用到如下方面的资源:
1、IIC接口,最好有2个。因为需要用到的两个IIC器件,地址有冲突。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可以用IO口模拟
2、串口1个,主要用于调试
3、PWM接口(用于控制电机)>=5个,最 ...
引用 楼主:

做这种东西,应该是合适就用吧。没有客户不说成本要求高的,看你的功能要求,精挑细选也省不了什么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

客户的量很大(每个月KK级),如果我们方案价格高了,没有优势。所以要选个价格最有优势的,哪怕是省1块钱,1个月就是几百万了

网友C:
5通道的PWM单独改变频率是绝对不可能的
否则C8051Fxx就可以,型号就很多了,自己去查一下

网友D:
同意ls,C8051系列也是51内核

网友E:
全面考虑比较合适的是:
http://www.icbase.com/myec/keydetail.asp?sku=an$NUC100VD2AN&dept_id=1327
http://www.icbase.com/myec/keydetail.asp?sku=an$NUC100LE3AN&dept_id=1327
如果PWM要求减一路(个人感觉是可以变通实现的),可以考虑便宜点的:
http://www.icbase.com/myec/keydetail.asp?sku=an$NUC100LD1AN&dept_id=1327
这三个看起来都是有点现货的。
51的似乎只有8051FXXX基本满足条件,但价钱就不好讲了。
如果用双、多MCU实现会便宜些,不过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就不大好做了,特别是开发时间比较紧的情况。

网友B:
楼主,其实你的要求硬杠杠在(4)、(5)和(7)。(7)你没说明白。

网友B:
如果真是KK/M数量级,我觉得你可以去IC公司定制,把烦心的事情交给他们。自己喝茶编代码去。:lol

网友F:
瑞萨R8C/25系列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且价格低,抗干扰强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我把各位的意见,都仔细看看,再决定了。

另外有没有单独的PWM芯片,这样不考虑AD接口,这样单片机的价格就比较便宜了,选择面也大

网友G:
11楼说的对,KK/M数量级,直接和IC公司拍板去

楼主:
回复 网友G:

前期有点难哦。KK/M的量,是根据以往来的。毕竟要上这个量,要时间。我们和客户合作的方式是我们提供方案,他们采购。前期肯定不愿意直接去定制,所以才要选型呀

网友H:
我觉得用STM32比较好吧
IIC就用软件模拟
STM32上面的定时器就够用5个PWM了
STM32内部AD有1M的采样频率,也是10位的的

RAM FLASH都满足要求,虽然STM32贵一点,但是相比其他的可以剩下板子面积和外围芯片的钱。
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A:
PIC24FJ32GA004也可考虑。
虽然性能是16MIPS,但是运算效能比8位MCU高不少。
并且带硬件乘法器和硬件除法器.

网友I:
M051完全满足LZ的需求,超高的性价比
1# Torda

网友J:
我们的一颗51,只有第3条PWM不够,其他都符合。
如果5路PWM不是必须独立控制的话,就可以

网友K:
也可以考虑一下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很强大的~

网友B:
楼主有没找到初选型号?价格多少?否则大家都在这无方向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呀。把PIC、AVR、Luminary ARM7、LPC2103、C8051F等几个型号和客户的开发工程师探讨了下,觉得价格都高了,还在继续寻找呢。

目前我个人倾向Luminary ARM7、LPC2103,因为频率高点,做运算不会有问题。在实际的控制中,由于涉及到滤波和控制算法,用的神经元滤波、PID控制,运算量还是比较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