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玩转机器人 疑惑

楼主(2010-11-07):
看了很多贴、、、、、实在太多太长了。我的疑问是  这个东西去哪里买啊 ,没有看见链接。谢谢 那位大侠 指点一下,。也许我只是需要传感器吧,我实验室就有被拆过的遥控玩具车。

网友A:
谢谢LZ关注,如只是需要传感器,可向LS 网友h292订购。

本开源DIY活动系列,针对的对象都是一些穷学生、穷电工,让他们能掏较少的银子,温习学会一点最基础的东东,如花几块钱自制传感器,尽管很“土”很“烂”,但是,通过自已动手动脑,能学到及巩固更多的基础知识。

有网友提出,希望能多学点对器件的选择方面、对参数要求、设计思路等方面综合考虑的学问。但是,这个问题不是菜鸟很容易入门掌握的,老鸟也不是一步登天的,需要慢慢的岁月和经验积累。本开源DIY活动系列,活动时间周期比较长,跨度比较大,只是希望能给菜鸟初学者多提供点入门知识,菜鸟初学者只需跟在后面多动动手动动脑,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对器件的选择方面、对参数要求、设计思路等方面综合考虑是件很简单的小事。

网友A:
菜鸟和老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说的白话点,菜鸟没方向,老鸟有方向。

以传感器为例。
菜鸟选个传感器都没方向,老鸟选个传感器有N种方案,如为降低成本自制传感器也有N种方案。

同样一个项目,菜鸟就算这方面学过一点,但做起来往往在关键口当中会没方向,不知道怎么干,碰到一点小问题,往往又没了方向。

老鸟就不同了,就算这方面没学过,但会根据自身的知识和理解,边查资料边学边做,碰到问题会根据积累的知识,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但是,老鸟不是一步登天的,需要长期的岁月和经验积累。

楼主:
感谢123JJ写了这么多,谢谢 这么给面子。。。。。呵呵 支持这个活动。。。。加油!!!!

网友A:
呵呵,欢迎LZ有空常来本版块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