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下载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0-11-07):
下载程序用的是USB转串口的,开始的时候下载程序还没问题,用着用着出现毛病了,老是提示握手失败,有时根本就没反应。我试了很多种方法,比如波特率降低或者把最高波特率与最低波特率设置成一致,还有P1^0.P1^1接地等等,都没法。为什么会出现握手失败这种情况呢?有大侠知道没?

网友A:
短路,自收发,先排除下载线问题,试了上来报告。。

网友B:
检查连线。

楼主:
谢谢 啊,问题已经找到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说一下是什么问题嘛楼主,以后说不定还有人遇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