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B editor里extents编辑完参数会还原的问题

楼主(2010-11-07):
求助  请问PCB editor--》design parameter editor--》design--》extents下 当我编辑完X,Y的坐标后再编辑“高度和宽度”时,编辑的参数为什么会还原。 我用的是cadence 16.3版本    请各位老鸟指点下菜鸟吧!!!
如下图:
我想把width设成9  但总是会还原成533.4000   height也是一样

楼主:
额   没人啦 :'(

网友A:
我用的14.2.
这个只有在最开始的时候才可以编辑,你如果PCB都搞好了再编辑肯定是不能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我就是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不能改。。。 下午换个版本试试 。
   多谢楼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