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齿轮间隙如何消除

楼主(2010-11-07):
不知道在这里问合适不,在网上买的一个花键齿连接的圆盘,空隙很大,请教一下怎么能减少空隙
齿轮是这个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_snap.htm?tradeID=50556634163282

网友A:
传递扭距不大,抹点热熔胶再装配,边转边冷却,否则同轴度不好.不能用502,那东东干得太快,脆性的,一吃力就开裂了.百搭胶也行,固化慢了点.
其实衬层保鲜膜可能也管用.

网友B:
t叔的方法不错!

网友C:
呵呵!

老T叔是DIY的祖宗,这么好的方法也想得出!

网友D:
跟着学习了

保鲜膜不错啊

网友E:
如果你不打算再拆卸下来的话,可以用AB胶水。
如果你还打算拆卸,可以用自来水管施工用的白色特富龙扎带。那个玩意儿填充间隙是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