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减小舵机齿轮空隙

楼主(2010-11-07):
不知道在这里问合适不,在网上买的一个花键齿连接的圆盘,空隙很大,请教一下怎么能减少空隙
齿轮是这个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tail/trade_snap.htm?tradeID=50556634163282

网友A:
只能采用填充物填了。

网友B:
抹点热熔胶再装配(百搭胶也行),哈哈

网友C:
最好换合适的齿轮,机械零件打磨减薄容易,增厚可是难事,还有精度问题。

网友D:
到底是指什么间隙?

中间孔安装后有间隙?那就塞点东西(比如硬塑料片)或者打胶咯~

楼主:
改到新手园地了.....
怎么还是觉得放在机器人比较合适......
一下子有这么多高手回贴真是受宠若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也是想填充东西,就是不知道填充什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T叔,我考虑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在是买不到更合适的了,自己做又做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个圆盘中间的花键齿和舵机齿轮啮合后,会左右轻微晃动

网友E:
只能换过新的。这类东西一般人搞不定的。

网友F:
买好点的品牌啊!
比如futaba,JR
保证间隙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