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2010-11-07):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要明确是保护负载还是保护电源,二者是不一样的。
通常,保护电路是检测电压或电流,检测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可以使用较复杂的单片机加A/D,可以使用简单的比较器,甚至可以使用普通的三极管。检测到过压或过流后,采取相应措施,可以是关断电源(信号源),可以是限制幅度,也可以是减小幅度。保护负载和保护电源的措施往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