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下载程序后 蜂鸣声不断

楼主(2010-11-07):
买了一个开发板,用同样的程序,可是自己编译后下载一直出现蜂鸣声音,开发板自带的编译好的文件就没问题,请教各位大虾,是不是quratusII 有些选项有问题啊,导致这样的结果

楼主:
怎么没人来看看哈?

网友A:
有能是。IO引脚的默认状态要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把未用管脚置输入三态试试。

楼主:
恩,是的,unused pins 默认设置为 outputs drive ground,     应该设置为input tri-stated,蜂鸣声音消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解决,谢谢了

网友C(2011-05-14):
把蜂鸣器的那个接线帽拿掉

网友D:
也在学习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