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PLL在7倍频以上为什么不工作了。

楼主(2010-11-07):
如下程序:为何在PLL在6倍频及以下IO正常输出,否则不工作了。晶振8M,应该可以支持9倍频吧。

void SystemInit(void)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6);

        RCC_PLLCmd(ENABL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下面省略IO初始化

}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8);

      }

}

楼主:
不好意思,初学STM32.忘了FLASH在高速时要读写延时。

网友A:
你不用库,自己写代码,你很牛了,怎么是初学者呀:D

网友B:
照楼上的意思,不用库就很牛?那我不是第一天学ST32就很牛了。。呵呵

网友C:
楼主不像是初学者嘛

网友D:
这么快就发现问题了,楼主的悟性很高啊

网友E:
FLASH在高速时不写读写延时为啥会出现上述问题呢

网友F:
FLASH速度跟不上,就会送垃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