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笔段式LCD 驱动芯片ht1621写数据问题(不是时序)

楼主(2010-11-07):
开头有定义这么个数组
uchar code Ht1621Tab[]={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
0,0x00,0x00,0x00};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功能描述: HT1621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全局变量:无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p为连续写入数据指针,
     cnt为写入数据总数
返回说明:无
设 计 人:ZHCE
版    本:1.0
说    明:HT1621的数据位4位,此处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
      总数按8位计算
********************************************************/
void 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p,uchar cnt)
{
  uchar i;
  HT1621_CS=0;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地址数据  他这边初始地址给了后,
                                                                               接下来就没给定地址了
  for (i=0;i<cnt;i++)
  {
    Ht1621Wr_Data(*p,8);  //写入数据
p++;
  }
  HT1621_CS=1;
  _Nop();
}

********************************************************/
主函数
********************************************************/

main()
{
Ht1621WrAllData(0,Ht1621Tab,16);//清除1621寄存器数据,暨清屏
}

1621不是有4*32的映射RAM吗  只能写入4位数据

那为什么void Ht1621WrAllData这个函数 写入的是8位数据又不用映射RAM地址+1?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每写4bit后,地址自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地址自动加1的?? 明白了,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B(2013-07-31):
引用 网友A:
每写4bit后,地址自动++

你好,想请教下HT1621.100+六位地址+4位数据,六位地址我知道是seg0~seg31,但是这个4位数据是什么意思?我用了4个com口,就是一次把这4个数据给com?但是下边的程序我就不懂了
          Ht1621WrAllData(0,4);          //16x8=128        清屏   4x8=32
          for(i=0;i<8;i++)                //SEG0~SEG7
          {
                t=0x01;
                for(j=0;j<4;j++)        //COM0~COM4     这边的怎么又来了4个com口??
                {
                  Ht1621WroneData(i,t);
                  t<<=1;                                           ///////?????
                  t++;
                led=!led;
                Delayms(5000);

另外,我还是没搞懂com口和seg是怎么来显示数据的?求教了!!

网友A:
这个有个映象图,你仔细看一下手册就明白了

其实也不用明白,只要知道一个字节中每个位对应LCD一个段即可,然后写个程序测试一下即可.

比如: 32*4=128
128/8=16

用16个字节就可以表示全部32*4SEG了,测试时只将这16字节中的一个BIT置为1,然后全部送出去显示,哪一个段显示就表示这个字节中的这一位控制那个段了,然后将整个128个点测试一遍记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