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问题

楼主(2010-11-07):
我有一个手机充电器,输出5.2V,480ma,能否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以往用仿真软件直接引用+5v电源,想在来真的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源了),望高手给些建议(用分立元件搭建也行)

网友A:
加个稳压管吧,这种适配器不知道纹波是多少?如果有大的纹波,可能烧坏单片机。

网友B:
最好别直接充电,容易烧坏,可以加个电阻再连接单片机,从网上买个仿真器吧,这种东西以后用的也多,早晚得买的

网友C:
这个肯定不能直接连撒……

网友D:
不少山寨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很高,要测量一下,必要时加LDO后可用。

网友E:
请问大家EM78P153不用的脚怎么处理最好呀?

网友F:
至少要弄明白是否是隔离的ACDC,否则烧掉MCU是小事,造成人身伤害可就惨了 。。。

网友G:
搞个适配器吧,以前什么随身听,复读机有很多的都可以利用下啊,然后加个7805就OK了

网友H:
几块钱的东西 买一个适配器

网友:
找根USB线,接到电脑的USB就可以了

网友I:
直接7805,注意需加电容,100~200UF,10v以上。因为大多数充电器输出都在7v以上。实测。

网友J:
usb最方便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也想过用7805,他的输出电流1A不到,能直接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K:
我长期这么干,6V的充电器直接接到单片机电源上,管他这么多纹波。单片机也就7 8快钱的东西,

网友:
一个好点的开关电源也就五六十块钱,淘宝买一个,几分钟的事情

楼主:
好的,我会试试,接个7805,到时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L:
现在的适配器不都是隔离式的吗?我记得以前有那种旋钮的,内不是分压,那种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