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LED点阵屏是否需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2010-11-07):
大家好!LED点阵屏是否要加限流电阻啊,我看到一款屏他的列驱动595和LED之间没有限流电阻,是直接连接的,用2年了没有问题,请问这样可靠不,因为加限流电阻太占地方了,我也不希望加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些芯片输出能力有限,相当于自动就被限制了

网友B:
595不加,我出有比较多的控制器,最大驱动6400点的,用的STC的

楼主:
就这么做了,非常感谢两位仁兄的帮助!

网友C:
595 输出相当于 150 - 200 ohm 左右的电阻, 有利于动态驱动的 LED。 对于静态 LED 屏, 可以用二极管抬高电位来限制驱动电流以达到减少电阻的目的。

网友B:
595在5V时是几十欧姆的等效输出内阻,这个很容易测出来的,经常用来驱动LED。

网友D:
自己量下电流,算下总功耗,LED是否在20mA,595的总功耗是否在规格书范围内。然后就知道了,不然一个不坏不代表批量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