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的猜想汇集-关于STC MCU的技术原理

楼主(2010-11-07):
近期在做个基于**的产品,初次接触,图的是实惠。但资料确实让我头大:1. 看惯了美商集成公司的资料,其中结构、电路都能清楚;2.多年的经验让自己很难不想明白就瞎用。所以特辟此贴,汇集二姨家的各路豪杰,共析疑义,拨云见日,促进应用。

1. 关于STC15系列的高精度时钟源。
a) 从资料看,除了编程的时候,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设置振荡器频率。温漂有规格(0.5%-1%@工作温度范围),但准确度没有规格(30MHz是偏离多少,产品容差如何?)。
b) 我是这样猜想的,里面应该有个温度补偿很好的振荡器,然后用锁相环(PLL)进行频率变换。所以温度特性非常平坦。准确度没有保证。最后下载工具通过下载程序,发送脉冲来校准的,ISP将PLL设置即可。
c) 可以这样验证:将PC南桥产生UART波特率晶振换为严重偏差的晶振,必然导致经由此PC下载程序的STC15FXXX时钟严重偏离。(未经验证)。
d) 应用的问题:不通PC下载的ST15FXXX MCU时钟依赖PC UART时钟的准确度,可能存在隐患;我相信,如果PLL写入不是一次性的话,未来STC15FXXX MCU可以玩超频,关键在于取得寄存器读写方式(可能涉及MCU操作模式的改变)。

先发表声明,以上猜想基于电工经验。

网友A:
STC说的我不相信
我对STC也没有兴趣

网友B:
这个我真没啥兴趣

网友C:
继续猜吧,猜完再去猜PIC、AVR的,还有台系的几十种内带RC的MCU,这样就有经验了,呵呵。。。

楼主:
:lol求真务实,**到底。

2. 关于ISP、EEPROM或Flash. (i.e. https://bbs.21ic.com/iclist-11.html )
a) 上电复位可以通过一个并联电阻的电容来实现,该位的高低,来确定复位后是否运行内建的ISP程序。ISP程序保证数据不外发,并且自身无法修改。即可号称"无法解密"。这样的弊端在于烧录程序无法读回验证,保证100%。此点,在下载程序或者其他资料都没有提及。另外,确如 https://bbs.21ic.com/iclist-11.html 所探讨,如果ISP可以修改,将是STC MCU解密的气门所在(估计此贴楼主就想干这个:lol)。
b) STC MUC一堆仅仅程序空间和EEPROM/Flash(http://wiki.answers.com/Q/What_i ... h_memory_and_EEPROM)差异的产品。估计用的是相同的晶片,只是封装测试时候,写入不同的配置数据,价格的差异只是商业上的策略而已。这个我在其他IC原厂亲历过。如果有牛人可以发现其中奥秘,相信能以"次"充"好"了。

楼主:
继续猜吧,猜完再去猜PIC、AVR的,还有台系的几十种内带RC的MCU,这样就有经验了,呵呵。。。
引用 网友C:

想累死我呀?其实犯不着猜那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我想在这里猜,也不是才开始凭空猜。有空帮忙传播一下知识而已,感觉交流才能创造。就如这个笑话(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9734178),真是让我赞叹不已呀。如果看完,你笑了,就给大家贡献一个猜想,如何?

网友C:
呵呵,我老了,本来智商就不高,很难猜,头痛:lol

网友D:
支持LZ! :)
==============================
19:30补充:

早期的STC PDF有太多的广告,真是让人不爽(BTW:网站到现在也是很“简洁”!),后来101024部分PDF更新后好了很多,内容也丰富了(例如STC12C5A60S2系列的数据表,其实都是是从15F的英文版PDF开始修改风格的)。起码不少问题都可以在数据表找到答案,另外还有丰富的C例程,这个对初学的人很重要。
它原来的ISP软件是通过测试串口的脉冲间隔来自适应串口波特率的。所以估计1 C)很有道理。要是基准都不准的话很麻烦。

2 a)我也很同意,不公开ISP应是保密的需要。

2 b)我也同意,因为它的程序FLASH与数据FLASH应是通用的,不同型号如程序FLASH大的数据FLASH就小,所以应该就是同一块芯片!而SQ_MPC就是这么干的,将总FLASH的使用分类权交回给了用户。

网友:
回答正确!

网友E:
STC的MCU比较便宜,货源充足,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个人认为,如果不是特别超精密的计算或者控制不需要搞那么清楚它的内部结构、电路什么的,毕竟精力有限。

网友F:
STC使用了锁相环(PLL)?
俺怎么不知道?

网友G:
STC真是个坚强的话题,我07年改行到现在回来21ic,大家还在嬉笑怒骂他

楼主:
STC使用了锁相环(PLL)?
俺怎么不知道?
引用 网友F:

猜想。看他的频率设置猜的。
另外,为什么您一定要知道?不会是您设计它的吧?大侠

楼主:
STC真是个坚强的话题,我07年改行到现在回来21ic,大家还在嬉笑怒骂他
引用 网友G:

想想后,觉得老姚是卓别林,总是当下时代的朴素主题。

楼主:
STC的MCU比较便宜,货源充足,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个人认为,如果不是特别超精密的计算或者控制不需要搞那么清楚它的内部结构、电路什么的,毕竟精力有限。 ...
引用 网友E:

如芒在背,虽无关筋骨,但总是不爽而已。